西门子SMASRT PLC用SD卡清楚密码后还有程序在吗?

楼主(2022-04-29):
西门子S7-200 SMASRT PLC,在用SD卡清楚密码后(实际是恢复出厂设置),PLC里面程序还在吗?

网友A:
没有啦,不然密码保护就没有作用了

网友B:
实际是恢复出厂设置),程序会没的,要找找解密软件

网友C:
程序也清掉了

网友D:
只要方法适当,即可清掉密码,又能保留程序,一举两得

网友E:
应该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