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29):
网上有很多不同的方案,有不少是广告推销的!
请问各位,现在流行什么方案?
主要是FX3U和FX5U,假设远程工厂有网络或者WIFI。
我是菜鸟。

网友A:
我正在用的方案:
两端各装一台蒲公英路由器,如G5。或路由器+PC客户端也行
FX5U+MT8102IE 。
FX3+BCNet-FX 无锡北辰。
打开工作软件,填上远程的IP地址。就可以如同本地一样操作!!!
带上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机,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有可以工作。

手机APP,管理蒲公英路由器:免费帐户(只能3个终端同时在线)

网友B:
在远端装个物联网终端  只要终端连上网络再搭建虚拟局域网就行

网友C:
串口有远程串口服务器,网口可以用虚拟组网,
要想U口传触摸屏,最好还是买个3-500元的二手迷你小主机,带wifi+网口+USB+串口,装个win系统,安装远程软件,远程操作

网友C:
上面这个云box成本1K左右
zsfjn

网友D:
昆仑通态触摸屏,4G或WIFI版的,可以直接远程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用的方案:
两端各装一台蒲公英路由器,如G5。或路由器+PC客户端也行
FX5U+MT8102IE 。
FX3+BCNet-FX 无锡北辰。
打开工作软件,填上远程的IP地址。就可以如同本地一样操作!!!

同道中人  我用的一个有线的G5和一个无线的X5  就是成员太少了

网友F(2022-08-25):
巨控GRM530,下载速度快,稳定,而且配置非常简单
PLC远程监控、梯形图远程上下载调试监控方案(530版).zip (700 K) 下载次数:37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

网友G:
海为 有物联网屏和物联网盒子,可以远程透传、下载,远程监控无需二次组态,APP端画面与现场一致,所见即所得。http://haiwell.com/products/193.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海为 有物联网屏和物联网盒子,可以远程透传、下载,远程监控无需二次组态,APP端画面与现场一致,所见即所得。http://haiwell.com/products/193.html

这个方案开行

网友I:
有志者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