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谁做过西门子1515R冗余系统的项目??

楼主(2022-04-29):
请教各位大神,1、支持西门子1515R冗余控制器的HMI有哪些??

楼主:
引用楼主jietuoshubo于2022-04-29 21:58发表的 谁做过西门子1515R冗余系统的项目?? :
请教各位大神,1、支持西门子1515R冗余控制器的HMI有哪些??
2、触摸屏是不是需要满足支持Profinet和S2冗余??
3、触摸屏的网口是否需要接到环网上和PLC通讯,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交换机??

网友A:
1.PLC冗余和HMI设备没有太大关系,常用的HMI设备都可以对1500R设备进行读写。
2.触摸屏不需要支持冗余协议。
3.1515R可以使用第三个网卡进行对HMI设备的通信,不需要特殊交换机。如果想将HMI设备接入环网中,则需要一台支持冗余的的交换机比如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