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30):
如何导出松下PLC寄存器的值?就是我想把第一台PLC的数据导出来,然后导入到第二台PLC寄存器里,松下PLC支持吗,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A:
去松下官网下载FPdata7软件可读取保存PLC寄存器数据,下载到另外一台。
zsh340

网友B:
引用楼主来者不善于2022-04-30 08:49发表的 松下PLC问题请教 :
如何导出松下PLC寄存器的值?就是我想把第一台PLC的数据导出来,然后导入到第二台PLC寄存器里,松下PLC支持吗,我怎么找不到呢,

当然可以,只要是PLC一般都可以。何况是松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松下官网下载FPdata7软件可读取保存PLC寄存器数据,下载到另外一台。

我下载了这个软件,但是导出时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不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载了这个软件,但是导出时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软件不一样呢

一个一个类型的数据导出试试,(WX、WY、DT、LD.......)

网友C:
你2个伺服是一样的型号吗?我之前也要过,没毛病。就是保存驱动器参数,下一个再直接读取保存的文件,然后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