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30):
西门子6ES7 288-1ST60-0AA0 电源指示灯不亮维修过程,该PLC是协同公司机器人生产线工作的,被老鼠尿坏了。
下面讲一下修理过程,拆机检测电源(DC-DC24V供电)20V左右,明显偏低,怀疑的是I/O板电源管理芯片(型号:MP2467DN)问题。从淘宝上购得芯片后换上后,上电电源指示灯亮,I/O板上I/O点有些灯也亮,有一个闪烁,后来有事情先断电,回来后未上电的情况下插上扩展模块EM DT32和EM DT16,再上电,结果电源指示灯又不亮了。拆主PLC 检查CPU板5V供电正常,仔细查CPU板,2只电源管理芯片烧坏~!!现在正值五一放假等待芯片(芯片型号:C8=5B)购回换上应该没有问题~~!!
  • 下载积分:+1(工控小伙子)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好贴好贴!
  • 工控威望:+5(ymmfa)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感谢分享!
    有时芯片边上的小电阻小电容也会跟着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有时芯片边上的小电阻小电容也会跟着坏

    谢谢提醒~~!!

楼主:
    芯片到三天了!今天才动手更换,更换后上电一切正常,扩展模块用外置+5V电源测试也正常,然后联机一切正常,完美修复~!

楼主:
    俩扩展模块红灯亮,可能电源也有问题,待修中~~!!

网友B:
    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