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X5U总线问题

楼主(2022-04-30):
现在有个项目是用FX5U(客户指定) 一共16个轴 准备走总线 请问各位需要准备的硬件有哪些(比如轴控模块啥的) 之前没用过。请各位出出主意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用JEC或者JET 目前软件可以支持16轴 直接用自带网口

网友B:
准备一个16口以上的千兆交换机就行了。没有多余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