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2-04-30):
如何理解和熟悉R232和R485 以及MODBUS TCP通讯协议问题呢

网友A:
网上有专业的解释,但是你只要这么理解就可以,232的传送快,但是距离很短,抗干扰差。485的传送慢,距离长,抗干扰强点。TCP的就是用网口,传送快,距离长,抗干扰强。

网友B:
一个是硬件层面,一个是软件层面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讲解,知道了

网友C:
RS232和485是接口类型,MODBUS TCP 是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