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VA指令的问题
絮乱风清

楼主(2022-04-30):
使用DRVA指令后,电机不动作,发脉冲的寄存器为0,指令里的脉冲输出数量和速度填写没有问题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台达PLC吧,可以先检查下Y2与Y3接线有没有接反问题,Y2接脉冲线,Y3接方向线,
然后再看下Y2与Y3是否有定义是轴控制的

网友B:
也不知道你的PLC型号。
你把D1338改成D1336看看
关于DRVA指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