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设置错误?

楼主(2022-05-01):
西门子S7-200 老式PLC,黄色编程电缆连不上电脑与PLC,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之前碰到过波特率不对的,黄色电缆只支持9600

楼主:
从哪里设置波特率?

楼主:
改了还是连不上

网友B:
【传输速率】那里勾选【搜索所有波特率】后会自动搜索一边所有波特率,虽然浪费点时间,问题不大。
也可以取消勾选,手动设置波特率。
//----------------------------------------------
通讯超时多半是线连接错误,或者设置有问题。
首先检查一下,通讯线是否连接正常,
我的是最下面的那种,原装西门子的。
PLC上最好连接到Port0接口,然后注意选择【本地连接】里面对应的端口。

网友C:
用五楼的建议试下,应该 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