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1):
  梯形图可以插入功能块。 在ST 里面不知道怎么插入功能块, 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bnnyygy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7111]  [attachment=267112]  [attachment=267113]  [attachment=267114]

   是我没说明白   是NJ系列的不是CP系列的。

网友B:
CP,NJ差不多吧,在变量表里建立FB的变量,然后在st里,FB的变量名(输入1:=参数1,输入2:=参数2,输出1=>输出参数1,输出2=>输出参数2);官方FB有ST方式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NJ差不多吧,在变量表里建立FB的变量,然后在st里,FB的变量名(输入1:=参数1,输入2:=参数2,输出1=>输出参数1,输出2=>输出参数2);官方FB有ST方式使用说明

这一个个参数的写好麻烦,有直接FB拉出来调用的方式吗?

网友B:
你在梯形图里面拉出来参数也是一个一个添加的,无非就是比较直观,ST是文本语言,表现形式肯定没有梯形图直观,用在计算赋值等方面比较方便,可以混着用。好多人功能块是ST写的,但是调用使用梯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梯形图里面拉出来参数也是一个一个添加的,无非就是比较直观,ST是文本语言,表现形式肯定没有梯形图直观,用在计算赋值等方面比较方便,可以混着用。好多人功能块是ST写的,但是调用使用梯形图

没有类似西门子那里的方式吗,直接拖FB出来。有点难受,好不方便呀。。。

网友C(2022-12-31):
so esay~

1.创建变量。如t0,类型为TON;
2.ST中输入。输入t0(,按TAB键,变量实例化直接就出来了(t0后面的半个括号必须在英文半角模式下才会有作用;输入完半个括号后,鼠标放在变量t0上,也会提示按TAB键,点击鼠标也可以实现变量实例化);
3.功能块变量注释。不使用的功能块变量可以全部选中,右键,选择注释。变量就会被注释掉变成不使用状态(不使用的变量也可以直接删除,不影响变量实例化。)。右键,选择取消注释,变量变为可使用状态。

以上,为欧姆龙ST中功能块实例化方法~
  • 下载积分:+1(小贼别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