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结构化编程时,字原件的位怎么指定

楼主(2022-05-02):
在三菱GX WORKS2中,如果用简单编程,假如D100的第一位用D100.0表示, 第二位用D100.1表示,那么在结构化编程时怎么指定?假如寄存器用标签Var指定,第一位用Var.0,第二位用Var.1,编译时会报错

网友A:
应该没有这功能

网友B:
没有这功能,但可以使用数组功能。能达到此效果。而且还可已做变址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没这个功能,你可以在结构化下用PLC地址,如你可软件给你变量分配的地址是多少。视图-》标签格式更改-》软元件,查看分配地址。

网友D:
不能位操作的话,可以通过逻辑运算来位操作,
D0 AND H01 保留 D0.0位,其它置零,
D0 AND H02 保留 D0.1位,其它置零,
D0 AND H03 保留 D0.2位,其它置零,

楼主:
经测试,GX WORKS3可以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