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 XHC40ET以太网通讯请教

楼主(2022-05-03):
我按照通信篇的手册设置以太网参数,但是电脑插上网线连不上,网线换了也不行,请各位帮忙看看,我是那里设错了吗。
找到原因了,触摸屏连接了32769的端口我电脑就连不上了,在用户连接那里新建一个端口给触摸屏连接,电脑就可以连上。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楼主:
我电脑可以通过PLC的网口传送触摸屏的程序,触摸屏跟PLC也通讯上了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A:
计算机设定是不是应该把自动获取的勾去掉啊?

楼主:
不用去掉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设定是不是应该把自动获取的勾去掉啊?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