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基恩士PLC浮点数指令FLOAT和TOF指令有什么区别?求帮助

楼主(2022-05-03):
基恩士PLC浮点数指令FLOAT和TOF指令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只看到有FLOAT(二进转换单精度浮点数,软件中就有说明的)指令,TOF是哪的指令哦

网友B:
DFTOF 执行条件为ON 时,将存储在64 位内部寄存器中的双精度浮动小数点型数据转换为单精度
浮动小数点型实数,并将结果存储到32位内部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