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QD77定位模块,想监控一下电机的运转方向,用的哪一个缓存区地址

楼主(2022-05-04):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A:
监视MD27或者md103的正负。需要测试没用过

楼主:
引用第1楼红云123于2022-05-04 11:08发表的 Re:请问一下,QD77定位模块,想监控一下电机的运转方向,用的哪一个缓存 .. :
监视MD27或者md103的正负。需要测试没用过
测试了一下,MD.27 不行。MD.103可以做,就是停止的时候数据有点波动,程序上处理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