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4):
有台石油设备上用了一个这样的编码器,网上查不到厂家,大家看看有认识的没有?帮忙提供一下厂家的联系方法,或者供应商的联系方式;谢谢了!

网友A:
没见过,应该是1024脉冲的,找个脉冲相同的代替试试

网友B:
国产欧姆龙可以考虑

网友C:
随便找个国产品牌就可以代替,注意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D:
哪个厂家不是一样迈。

网友E:
无锡瑞普的?

网友F:
  • 下载积分:+1(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repgn.com/product.asp?pid=465

    7楼腻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