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4):
请教:
1、划圈处数据接收开始有标志位吗?还是M8122复位后延时自动接收数据?
2、如果没有标志位的话怎么延时设置延时呢?
谢谢~

网友A:
发送完成后,等待接收完成或者设置通讯超时(3S)

网友B:
做个定时器,超过时间重新发送,持续多次收不到完成信号报警

楼主:
感谢回复。虽然还是没搞清楚。

网友C:
引用楼主lightroad于2022-05-04 20:37发表的 三菱无协议通讯RS指令时序问题 :
请教:
1、划圈处数据接收开始有标志位吗?还是M8122复位后延时自动接收数据?
2、如果没有标志位的话怎么延时设置延时呢?
谢谢~

这是PLC系统自带的,不用我们考滤这些事情,发送标志位M8122置1,程序按RS指令的内容发送,然后自动接收,RS指令包括发送及接收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没有标志位,发送完成自动转入接收,
主机端不用考虑,从机设计才需要考虑.

楼主:
感谢二位大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