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5):
有一台早期工控机,操作系统为WIN2000,工控系统为FIX32(ifix早期版本),系统gost以后连接不上PLC,无法操作。有懂这个的前辈可以联系一下,有偿服务。需要远程视频指导一下如何调试。

网友A:
软件可以运行只是不能连接Plc吗?工控机和plc怎么通讯的?

楼主:
软件可以运行,通过网线连接PLC。需要重新配置网络。

网友B:
这应该只是个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只是个设置的问题!

不会设置这个软件的网络,这个好像需要在C盘自己编写一个文件还是怎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可以运行,通过网线连接PLC。需要重新配置网络。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C:
工控机后面有个看门狗有没有插回去啊,如果没有那个,就算你连上去,实际上全部数据也是没有的,这个系统很老了,对硬盘也有要求,硬盘大了也没办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