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三菱PLC连不上昆仑通态屏

楼主(2022-05-05):
某宝上淘的国产仿三菱PLC工控板,STM32芯片的,型号FX1N-10MT,之前用过威纶的屏可以通讯使用。现在又弄以块新的,和昆仑通态TPC7062KD屏却通讯不上,
串口父设备设置9200,7,1,E,232通讯,COM1和COM2都试过不行
设备选三菱FX系列串口和编程口也都试过连不上。
哪位在应用中用过的赐教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屏是好的,与手头的台达PLC用232和485都能通讯

网友A:
圆口的不一定是232 试试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口的不一定是232 试试485
是国产的仿三菱的,虽然用WORK2编程,但就是块线路板,就一个9针口

网友B:
有可能DB9针插孔的针脚与屏幕对应不上,请查看具体有关的手册,自己动手焊接就可以了。这种问题在威纶通触摸屏会经常碰到,威纶通触摸屏DB9的针脚不上标准的。有可能有其中一种不上标准的。

网友C:
之前用领控的三菱工控板,很好连的
无所畏惧

网友D:
对照昆仑通态里的设备帮助,排查一下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网友E:
确认一下板子与触摸屏的接口顺序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国产三菱工控板圆口估计是232,有可能tx,rx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