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6):
各位前辈好~
目前用无锡某公司FX系列网关模块通信测试写入D0位址是07 D0,但是找不到M线圈读/写位址,之前用DVP系列网关模块参考台达手册能找到装置通讯地址,三菱手册有找到地址映射表,问题是位址对不到,有没有前辈能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看一下fx通讯手册

网友B:
用的什么模块?  图片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fx通讯手册

手册D0保持寄存器(读出/写入)位址是00 00,通讯读00 00位址是TN,跟我读D0位址 07 D0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模块?  图片看不到

无锡BCNet模块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不会用   直接用IP地址   端口5551
选择三菱网口协议直接读就行了
去北辰官网下载个手册看看吧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index.php?s=/Article/lists/category/8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你不会用   直接用IP地址   端口5551
选择三菱网口协议直接读就行了
去北辰官网下载个手册看看吧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index.php?s=/Article/lists/category/87.html

谢谢,我去查了C#内码找到对应位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