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求助! 伺服控制丝杆升降

楼主(2022-05-06):
求助! 伺服控制丝杆升降 无从下手

网友A:
建议 寻个最简单的案例看看,PLC其实就是 应用,一般情况下,不难的;
好,就是还找不到案例

网友B:
是不会编写PLC定位控制程序?还是不会根据丝杆牙距设置伺服参数换算距离?
都不会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C:
把硬件配置贴上来,论坛里大佬很多,帮你把把关
好,谢谢!图纸可以吗

网友D:
都看不懂你要干啥
就 对编写PLC定位控制程序 一筹莫展 不知道从哪下手

楼主:
就,下面一个伺服电机 控制里面料盒升降的

网友E:
这个是很基本的了,就用定位就好了啊,记得伺服要带刹车

网友F:
伺服运动控制

网友G:
竖着安装马达功率要加大一倍,更好一些。也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

网友H:
很抽象,PLC品牌型号,伺服品牌型号。。。

网友I:
实际是把伺服当作普通电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