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6):
请问各位大师:我现使用松下PLC / FP-XH停电保持功能,在系统里面设定掉电保持寄存器后,当机器停电后还是不能保持数据,这是设定问题,还是PLC要加装电池才行呢,第一次用松下PLC做项目,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C40,C60 数据保存型寄存器开始地址 DT32450(不加电池) 用户手册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7274]
C40,C60 数据保存型寄存器开始地址 DT32450(不加电池) 用户手册上有的

非常感谢!第一次使用没看手册、以为和西门子类似设定保持区就可以保持了

网友B:
不加电池只能使用初始值

网友C:
按默认的值不要改,改了就得加装电池

网友D:
其实西门子也是内置有电容的

网友E:
必须要加电池的,不加电池的话时间长了就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