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三菱Q系列PLC程序中T1113是什么指令

楼主(2022-05-06):
各位大师,三菱Q系列PLC程序中T1113是什么指令

网友A:
定时器指令啊

楼主:
程序中只有这一个点,没有线圈,也没有时间设定,而且计时器有这么大的序号吗?
程序监控发现,会偶尔接通,人机普洛菲斯4501T报警提示,温度下线报警,这个指令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B:
就不能看看手册,先把要写程序的PLC都有哪些寄存器以及范围 保持不保持用眼瞄一下吗

网友C:
定时器
上网冲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