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6):
GX 2打不开显示储存器空间不足各位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我以前好像是重装软件,如果没解决,貌似要重装系统

网友B:
1.重装系统(这种办法,比较笨,但最容易解决)
2.软件卸载没卸干净,再找下注册表里面,删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三菱环境清除工具,清除后再装就可以了
附件: MELSOFT环境清除工具clean_up_tool-j_1.03d.zip (1927 K) 下载次数:57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不能重装系统,因为电脑有太多软件!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