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烧了2个,大神来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2022-05-06):
[attachment=267291] 如图,在增加电机后开关电源30分钟左右挂了,更换新的开关电源,不到30分钟开关电源又挂了,电机没有烧,正常运行,大神们能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这线路肯定没这么简单!!!!建议上电测量开关电源供电电压应该就可以知道原因!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出是否与别的24VDC电源并联了?
开关电源是否有输入电压选择拨码?有没拨到正确位置?
拆下来,检查电路板看烧了什么?
考虑开关电源前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C:
你测下波形这还是正玄波吗?

网友D:
很简单,你可以把开关电源L、N端到电机的并线接到空气开关那里,就是空气开关出两组线,一组到开关电源,一组到电机,看看这样开关电源还烧吗?另外换一个靠谱的开关电源品牌,比如欧姆龙或者正品的明纬就用楼主图示的接法,看看还会不会烧

网友E:
加个开关要多少钱嘛。

网友F:
电机另外接一组电源吧

网友G:
不知道啊,电源端子是铁的火热烧了?

网友H:
电机不要和开关电源并联接,从接触器出来。再分开。尽量减少对开关电源的冲击。

网友I:
电机电源供电问题
plc

网友J:
单相马达的启动电容通过回路放电,外供电源的基波电压叠加电容放电电压,超出电源合工作电压,造成电源合整流部分及稳压部分元件烧坏…

网友K:
不要接在一起,分开走

网友L:
说明不清,许详细说明实际信息

网友M:
开关电源侧要并接阻容保护。

网友N:
电机惯性转动会产生馈电,特别是有碳刷的电机,如果非得这么接你就要装谐波吸收电路

网友O:
电机是个大污染源,会影响电压电流。
建议两个空开关断控制

网友P:
马达是个感性负载,断开时会产生高压加在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入端,所以开关电源会因输入电压过高而烧坏

网友Q:
220电机有电容,楼主这个是简化图。

网友R:
怎么能这样设计,电机停止时候,线圈会有个反向电动势的
史焕龙

网友S:
烧开关电源的原因是当电机关闭时产生感生电势高压冲击开关电源使开关电源损坏

网友T:
瞬启电流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U:
高次谐波造成的,开关电源进线前加个电磁滤波器。
虞山老者

网友V:
在电机通电的瞬间会出现烧毁开关电源的现象,断电后大概率应该不会出现烧毁。建议你在开关电源进线前加装一个三级的电源滤波器,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W:
在开关电源前安装电涌保护和滤波器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U:
参考这种形式的电源滤波器。
虞山老者

网友X:
跟据你的电路来看,开关电源烧坏跟你的电路没任何关系。只跟你的开关电源的角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