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安川机器人,遇到基座坐标系某点同一位置,但是不同的姿态达到了。

楼主(2022-05-06):
基座坐标系下,爪子在某个位置,比如四轴旋转到某位置,OK到位,但是如果再转360°也是到位。所以出现了不同的姿态。表面看一样,但是移动到某点,这两种姿态就会出现不同的路径。机器人这块是如何定义怎么往这种P位置移动的?感觉存在干涉的危险。后来被我都改成直接定义点位了,有点不敢用P变量。

网友A(2022-06-12):
这种情况就叫做“工具坐标系”,也就是俗称“鸡头”。
使用机器人,要理解立体几何(solidworks),三种坐标系(基座坐标系、工具坐标系和用户坐标系)是如何切换的,以及动态基座坐标系、动态工具坐标系和动态用户坐标系,那么无所谓你使用何种机器人,它是四轴还是六轴,甚至七轴或更多轴,也不管它是什么品牌。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2022-08-09):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