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6):
图里面的各种参数地址都是R1008,R1010,R1012……都是R开头的寄存器。但是程序里一个R寄存器都没有使用,也搜索不到。请问这它这是怎么控制程序的呢?谢谢!

网友A:
交叉搜索一下。。

楼主:
试过交叉,也找不到R开头的任何。也貌似不是什么modbus通讯之类的,不清楚它这到底是如何改到plc里的参数的?
引用 网友A:
交叉搜索一下。。

网友B:
请问为啥我的银行卡取不出钱?说句实话你这样问问题,神仙都难下手

网友C:
请问:为什么我钓不到鱼,我:我压根没去钓!!!

网友D:
使用R的话是什么PLC,基恩士的R是输入输出用 的,
应该是汇川的,汇川5U的话是不是人家建的变量映射到R寄存器里的,维纶不支持汇川5U的标签,所以要把变量映射一个地址。

如果不是 建议在plc软件中搜索软元件使用列表,看看到底有没有被使用以及是在哪里被使用的。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是三菱fx3g。平时碰到的参数地址都是D寄存器,plc里也能交叉到地址。现看触摸屏里读写的是fx3系plc的R地址,plc却交叉不到,查看R的使用列表,也是一片空白,所以很奇怪到底是怎么控制的,所以才上来请教各位前辈。以至于有些人都以为我在没事刷积分,又是取钱又是钓鱼的…

引用 网友D:
使用R的话是什么PLC,基恩士的R是输入输出用 的,
应该是汇川的,汇川5U的话是不是人家建的变量映射到R寄存器里的,维纶不支持汇川5U的标签,所以要把变量映射一个地址。

如果不是 建议在plc软件中搜索软元件使用列表,看看到底有没有被使用以及是在哪里被使用的。

网友E:
参照7楼的   一般用表格定位的时候 有人喜欢用这个地址

网友F(2022-06-17):
这是地址做了映射,做断电保存,参数用以和D区分,Q系列一般我们用ZR,很少用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