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0.37kw电机额定电流理论计算与实际值

楼主(2022-05-07):
上图是电机铭牌,电机电流1.4A
理算计算=0.37/0.38/1.732/0.75/0.778=0.963A,
这个是怎么回事?有人说相电流与线电流。这个说法不对,星型连接的时候相电流和线电流相等。
有知道上面算法错在哪里吗?
不要怀疑铭牌错了。不然也不知道有这个问题,柜子里面配的1A的西门子热继电器都烧缺相了。换大热继后,电机一直正常运行,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A:
星连接电机线圈工作电压是220伏

楼主:
按照电工学理论,三相电压电流就应该是用380,而不是220啊

网友B:
计算方法没问题,是铭牌参数不正确,山寨的东西有无限可能
下载积分:+1(幽灵潜航) 好贴好贴!

网友C:
你们都错了。
电动机的标称功率不是电功率,是电动机转轴的输出功率(转矩)。你们用通用功率公式进行计算肯定错了。
用通用公式进行估算还需要“效率”这个参数,而且得出来的值不一定等于铭牌上的电流值。

网友D:
理论的计算可以作为估值,实际数值和电机的效率还有关系

网友B:
请看清楚了再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