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请问各位大师,为什么松下PLC数据计算用除法时如果被除数是0系统就会报错呢,而同样的方法用在西门子和三菱PLC上面就没有问题呢?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 松下PLC参照上述方法应该如何写类似的产能计算呢,那位大师有例子可以分享一下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0不能做除数吧! 试试在除法前加个比较,当TD4为0时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0不能做除数吧! 试试在除法前加个比较,当TD4为0时不通!

好的,非常感谢!暂时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了,只能先用此方法了,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其他的品牌PLC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用到除法是都要格外小心。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梯形图前面的条件是导通的,只要除数变为零,PLC立刻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除法是都要格外小心。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梯形图前面的条件是导通的,只要除数变为零,PLC立刻报错。

好的,非常感谢!用其他品牌的PLC也是如此编程并不会报错

网友C:
松下的是动不动就报错,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