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类似于机器人示教器的双位置开关

楼主(2022-05-07):
各位大神,有谁用过类似机器人示教器安全开关,就是正常按下一个信号,使劲按下又输出一个信号?有没有类似的接近开关,当检测物距离距离开关一个位置是一个信号,继续靠近到另外一个位置输出另外一个信号。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开关量的没见过,光栅尺可以测量位置,需要数据处理输出。

网友B:
要位移开关才行,带窗口比较模式,或者上下限比较模式的,其实这种最好还是用模拟量的做,可以自由设置阈值
有些高级光纤放大器也有这个功能,但是本质上还是模拟量的窗口比较模式

网友C:
没用过 直接装俩
2296957676@QQ.COM

网友D:
3楼说的对,即使有这种传感器估计价格也不便宜,还不如使用2个便宜还靠谱

网友E(2022-06-15):
你的描述就是装俩啊,要不就一个延时定时器,超过设定值输出一个信号,感应亮了输出另外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