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关于mx sheet软件的使用,其中动作间隔、软元件触发、同步交换,这三个通讯设置,能不能独立使用?比如说我的excel表格里面有write项,只想要同步交换,点击一次通讯就给PLC写入一次;但同一个表格里,也有monitor项,需要定时间隔采集。怎么处理? 另外,关于mx sheet控件,怎么使用?我用其他组态软件(比如国内的组态王),看到组态王里的插入通用控件里面有7个MX控件,但不知道属性和事件该怎么设置,或者说怎么使用这些控件吧! 请指教!
请多关照!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电脑系统是WIN10,OFFICE是2013。我看到是支持office2013的。
请多关照!

楼主:
求大侠们指导
请多关照!

网友A:
“动作间隔、软元件触发、同步交换,这三个通讯设置,能不能独立使用?”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程序里面能得到的东西都可以设置,动作间隔的话你只能找excel每毫秒的,读取的数据来计算了, [upload=1] 手册请参考
  • 下载积分:+5(fredxia) 真诚感谢!

网友A:
    好像支持WIN7 系统,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 下载积分:+5(fredxia) 真诚感谢!

楼主:
    请教!就是说,我是可以只用软元件触发,或者只用同步交换,是吗?
引用 网友A:
    “动作间隔、软元件触发、同步交换,这三个通讯设置,能不能独立使用?”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程序里面能得到的东西都可以设置,动作间隔的话你只能找excel每毫秒的,读取的数据来计算了, [upload=1] 手册请参考
    请多关照!

网友A:
    可以直接读取寄存器的数据
引用 楼主:
    请教!就是说,我是可以只用软元件触发,或者只用同步交换,是吗?

  • 下载积分:+3(fredxia)

网友A:
    就是不断地扫描储存区的数值,我记得最快的方式应该是USB 数据线通讯,比网线快,
  • 下载积分:+3(fredxia)

楼主:
    我主要是对通讯方式的使用需要更加清晰的学习。动作间隔,软元件触发,同步交换。
    请多关照!

楼主:
    对于MX SHEET的这些控件,有没有大侠能够指点指点?
    请多关照!

楼主:
    QQ13707907,可私聊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