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7):
请问各位大师,两台松下FP-XH/PLC+COM5网络模块如何实现Ethernet  PC-Link通信呢,具体要如何设定呢?现在只能用网口下载和监控程序

网友A:
你这个型号的PLC不支持Ethernet/ip设置的只能通过PLC-LINK。
多学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型号的PLC不支持Ethernet/ip设置的只能通过PLC-LINK。

我现在通过设定PLC-LINK可是也通讯不上,设定后网口也不能监控和下载程序了,麻烦大师们帮忙看一下,另外PC-LINK是采用RS485连接吗,而不是像我这样插网线连接?

楼主:
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说是可以通讯的呢,第一次使用不知道该如何设定,还请各位大师指导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B:
我们这里用PLC LINK,是用485连接,设置L,LD,通信大约100MS,四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用PLC LINK,是用485连接,设置L,LD,通信大约100MS,四台PLC。

请问大师 通过COM5可否实现Ethernet  /PC-Link通信功能呢?我刚有看到PLC模块上面有写LINK字体,那是不是说可以支持Ethernet  /PC-Link通信功能呢?

楼主:
在网上看到的教程说是可以连组网的,但是事实就是通讯不上?https://wenku.baidu.com/view/36226d36a32d7375a4178001.

网友C:
直接打电话问松下PLC客服,有技术人员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打电话问松下PLC客服,有技术人员指导。

你能想到的,我也早就打过电话了,要是能打通我也不至一直问啊

网友D:
com5我就没用过。我们这里用com4余FP-X0连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能想到的,我也早就打过电话了,要是能打通我也不至一直问啊

松下的客服永远打不通
希望你叫我一声靓仔,让我迷失自我,爱上搬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到的资料说是可以通讯的呢,第一次使用不知道该如何设定,还请各位大师指导一下,在此谢过了!   [attachment=267363]  [attachment=267362]

pc-link走的是RS-485
多学多用!

网友A:
看你百度的连接是通过configurator 1.4设置IP。然后通信模式是用通用通信。回复一下你设置PC-LINK之后不能下载,是因为pc-link设置后通信格式变了。
多学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百度的连接是通过configurator 1.4设置IP。然后通信模式是用通用通信。回复一下你设置PC-LINK之后不能下载,是因为pc-link设置后通信格式变了。

搞了几天都没有搞好这个通讯,最后还是改成了本体COM口做通信口了,把COM5连接触摸屏和下载程序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了几天都没有搞好这个通讯,最后还是改成了本体COM口做通信口了,把COM5连接触摸屏和下载程序用了 [attachment=267899]
多学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