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点辛苦钱不容易啊 诶~~~~ 努力赚钱

楼主(2022-05-07):
想问个问题
    1200色标中断停机你们怎么做的
     MC_POWER  的stopmode即使选择1   中断触发停止   重新回到MC_POWER指令 才会真的停止

    总会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溢出   跟标都比不上500块的PLC。。。  和SMART一样  西门子做伺服应用 仍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A:
西门子SMART中断停机控制伺服很好用呀!不难。
会有一个扫描周期溢出的
比不上日系国产的PLC  都用过就知道了

楼主:
SMART  如果用向导组态的 PTO  弱鸡的不行
EN能流端 强制断开 是不会结束指令   强制关闭crlt 类似MC_STOP 内部仍会将剩余脉冲在内部发完
下一次周期直接使用定位指令就会报错      用过就知道了   复杂点的   真的非常垃圾
只要不控制伺服  西门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B:
MC_POWER同一个轴不知道能不能写两个,试试放一个在中断
或者把停止轴的指令放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C_POWER同一个轴不知道能不能写两个,试试放一个在中断
或者把停止轴的指令放中断?

可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