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吴彦祖、刘德华,请问这是什么程序

楼主(2022-05-08):
有什么作用,如图

网友A:
这个是写程序的人写的一个功能块,需要看里面的具体程序才知道作用

楼主: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彦祖,这个要怎么看啊,因为这个原程序的主人给这个程序设了限制,复也复制不过来,改的话只能通过连接plc修改,而且改完后程序还不能保存电脑,所以我想抄一遍,但这个程序难住我了,求彦祖帮忙解惑(`・ω・′)ゞ(`・ω・′)ゞ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已经上锁了,没办法

网友B:
FB密码可以破解

网友C:
程序传上来 会有大佬帮你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