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故障问题

楼主(2022-05-08):
求助各位大佬指教
故障描述:plc柜断电过后就报故障了也连接不了电脑 内存卡也清不了

网友A:
断电不应该产生这个故障吧。

网友B:
PLC电源板坏了吧

网友C:
smart硬件故障率有点高,我们工厂一共才用三十只不到,才二年就坏过3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