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含义?

楼主(2022-05-08):
麻烦大神看看,此部分程序的含义

网友A:
普通的逻辑顺序控制,用的移位指令,记得刚入门的时候也是用的移位。
真诚感谢!这段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入门的时候用移位,那现在是用的什么方式呢?

楼主:
请问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