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9):
可能我表达不太清晰,我想达到的程序功能是这样的:
1.通过开关运行,完成一个周期记录+1(这时候+1数值寄存进入D1),那么完成周期后会自动把D1数据乘以4(这时候D1*4数值寄存进入D10)
【该功能已实现】

2.我想在触摸屏上面显示D10数值,通过我输入功能框数值,能够实现运算差值的结果,那我该怎么做呢?(假设D10原来数值是10,但我现在在另一个方框输入2,D10显示数值为8)
【该功能未实现】

以上的要求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得懂吗

楼主:
忘了说图中运行的异常问题,当模拟运行的时候,D1*K4的功能是正常运行的,但是D10-K1的数值依旧是未变更的

网友A:
10-2不就好了嘛

楼主:
我目前就是想把减2数据写回D10,但是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不就好了嘛

10-2?朋友请看看下图,我不太理解

网友B:
假设触摸屏上输入方框是D12
if  d14 <> d12  then
d14:=d12;
d10:=d10-d12;
end_if;

网友C:
很简单,和5楼大佬的思路是一样的,假设你的运算差值寄存是D20,PLC多写一行,D20=0时,D4*4=D10,  D20<>0时,D10=D10-D20,多一行判断程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和5楼大佬的思路是一样的,假设你的运算差值寄存是D20,PLC多写一行,D20=0时,D4*4=D10,  D20<>0时,D10=D10-D20,多一行判断程序就好了

谢谢 我回去试试

网友D:
程序顺序问题,把公差计算放到乘积运算下面,
你这个给D10赋值完全无意义,因为会被下一行的D1*K4给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