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09):
如图,在M100导通后tt1.wOut1能实现自+1,tt2.wOut1未能实现。
如果把sm411上升沿拿掉即可。但我的需求是根据sm411上升沿实现自+1,请教如何实现?

网友A:
应该建立FB,而不是FUN.

楼主:
引用第1楼qq240559043于2022-05-09 14:08发表的 Re:如何定义一个st Fun函数实现结构体不同实参的Word值逻辑处理,请教资 .. :
应该建立FB,而不是FUN.

我的想法是结构体携带处理信息,每次函数处理这个逻辑时把这个信息带给函数,让函数处理完逻辑再赋还给这个结构体。
从而实现逻辑复用,而状态外部携带。

网友A:
你的想法我之前就试过了,一定要FB.    PLC内部并没有按“实参”传递函数参数的东西

楼主:
引用第3楼qq240559043于2022-05-09 14:22发表的 Re:如何定义一个st Fun函数实现结构体不同实参的Word值逻辑处理,请教资 .. :
你的想法我之前就试过了,一定要FB.    PLC内部并没有按“实参”传递函数参数的东西

加了个Flag判断,貌似我实现了功能,不知是否有隐藏的问题(Bug),附件程序麻烦检查下。
D1是外部同步自+1,看是否与test2.wOut1值一样。

附件: 测试.rar (163 K) 下载次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