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的给出出建议!!

楼主(2022-05-09):
这个是直线电机上的强磁,想拆下来另有所用,发现拆这个有点难!

网友A:
强磁可以直接买的,很便宜。
拆这个太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磁可以直接买的,很便宜。
拆这个太费劲
不便宜啊!!我在市场上咨询过!

网友B:
你这个要要的话不行就手工贴边锯把,看你钳工水平怎么样

网友C:
用胶粘的?用火能烧不,我胡说的,别烧坏了

网友D:
没有经费买就拆吧。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用牙咬的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线切割割

网友G:
先退磁啊

楼主:
楼上出的馊主意!!刚刚下午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