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请教各路大神,二轴攻牙机如果只是配比好二轴的一致性(同样的脉冲走同样的距离),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攻牙功能。是否有其它的因素需要考虑或更完善的方法?
工控肥仔

网友A:
外面不是有标准的攻牙机卖、买个现成的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是公司决策!没办法。自己也想尝试一下这个逻辑的可行性。

网友B:
这个不是单独电器考虑完整就可以搞定,需要机械配合。就好比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单独电器考虑完整就可以搞定,需要机械配合。就好比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一样道理!

是的,结构是必要的前提条件。我是想请教一下,在默认机械状态理想情况下,只用二轴同步的方式来做是否可行?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C:
理论上,只要旋转轴做主轴进给轴做从轴,二者的电子齿轮比正好符合丝锥的牙距就可以了,但是这是正常工作状态,一旦要考虑非正常状态,问题立刻就麻烦起来了.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机械传统的攻丝机和你要做的电子齿轮攻丝机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机械结构硬连接一个是软连接.

所以只要能正确处理异常状态,也不是不能用,想一下加工中心特别是攻钻中心,人家的刚性攻丝不也是插补轴实现的么.

已经可以想到的问题包括,中断的问题,伺服过载等情况下怎么停止和退出,不能拉断丝锥.这里又分旋转轴过载和进给轴过载,而且这里其实不是不可以容纳误差,类比齿轮传统系统也是有误差的,允许误差存在那么大概率是可以通过程序控制搞定的.

网友D:
距我所知 随意搞 除掉英制牙

网友E:
没做过,但这不应该是用转矩模式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只要旋转轴做主轴进给轴做从轴,二者的电子齿轮比正好符合丝锥的牙距就可以了,但是这是正常工作状态,一旦要考虑非正常状态,问题立刻就麻烦起来了.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机械传统的攻丝机和你要做的电子齿轮攻丝机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机械结构硬连接一个是软连接.

所以只要能正确处理异常状态,也不是不能用,想一下加工中心特别是攻钻中心,人家的刚性攻丝不也是插补轴实现的么.

感谢大佬提示,也想到过部分异常现象的处理,先验证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只要旋转轴做主轴进给轴做从轴,二者的电子齿轮比正好符合丝锥的牙距就可以了,但是这是正常工作状态,一旦要考虑非正常状态,问题立刻就麻烦起来了.

其实可以对比一下机械传统的攻丝机和你要做的电子齿轮攻丝机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机械结构硬连接一个是软连接.

所以只要能正确处理异常状态,也不是不能用,想一下加工中心特别是攻钻中心,人家的刚性攻丝不也是插补轴实现的么.

加工机床攻牙都是这样的,旋转轴是主动轴,进给轴是从动轴,不过从动轴跟随的一般都是主轴的编码器反馈,车床还会有第二编码器反馈,直接一比一连接到主轴上,攻牙时还用反馈的Z向信号作对比,来消除误差,具体的算法就不知道了,看见过加工中心主轴1000转攻牙的,
其实自动做怕两轴不同步,可以找下有伸缩那种丝锥夹头,进给轴的误差可以吸收掉一部分,同步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