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Win10LTSC安装WinCC问题求教

楼主(2022-05-10):
系统Win10LTSC x64,安装WinCC 不管是7.0 7.4 7.5都无法正常使用,
7.0里SQL 2005STD装不上,单独安装SQL2005也是不行。
7.4跟7.5安装打不开,也无法新建项目,提示未知错误。
就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
下载积分:+1(悟尘烟雨) 好问题

网友A:
用原版的LTSC,不要那些精简系统.

楼主:
是MSDN安装版系统,系统没有问题。

网友B: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内容~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Dvq2PKoK8J4hXyE-c8yBw
提取码:of8c
w10原版系统,如果是原版,不会有错

网友C:
我前几天用WIN11装的WINCC7.5SP2,由于没有破解,又改装了WINCC7.5,破解成功后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系统问题 ‘?

楼主:
我以为是SQL的问题,全部卸载了也是不行,硬狗跟授权全弄好了,ALM里也check了,都是ok。
就是无法新建也无法打开项目。。。

楼主:
没有办法,重装系统,WinCC可以安装了,但是授权还是有点问题,用的WinCC 7.5 SP1,SP2也试过,授权多少都会出点问题.
系统换成了Windows 10 专业工作站版 21H1,凑合先用着吧...

网友D:
LTSC可以装的。我装的7.5正常用。检查下安装步骤。用替换文件的那个补丁,内存补丁有问题。

网友E:
看兼容性列表,随便装就会莫名其妙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