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怎样同时连接触摸屏和电脑

楼主(2022-05-10):
上面只有一个连接接口,不方便调试

网友A:
可以左侧面挂一个USB连接器扩展.

网友B:
左侧加个扩展422模块,和编程口功能一样

网友C:
看用的什么屏,用屏穿透功能

网友D:
用422口的居多,方便

网友E:
ETH-FX-2P
编程口转以太网通讯模块

网友F:
ETH-FX-2P 编程口通讯模块

网友G(2022-07-01):
usb连接触摸屏 用穿透

网友H:
加通讯扩展模块

网友I:
加个485bd,30块钱
下载积分:+1(ysjwcwwfn)

网友J:
ETH-FX-2P 编程口通讯模块 加个路由器 可以线都不用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