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无法使能

楼主(2022-05-10):
有一台Q系列PLC 用QD75模块带了4台JE的伺服,其中有一台无法使能,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用软件设置SON和EMG为on,只有这台一直显示rd-of,怀疑是不是QD75模块断了它的使能,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下 24V电源通不通,还有伺服驱动器报警不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这台设备的伺服CN1插头是满焊的,接线工把没用到的线都包在一起了,可能里面的使能信号接通了导致rd-of,还有个疑问,既然我已经用软件设置了使能和急停不受外部控制,那这根线接通了为什么还会影响使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