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70最高指令脉冲是多少呢?

楼主(2022-05-10):
三菱M70系统,硬件配置CNC:HN764A,软件配置:NCMAIN:BND-1018W000-G4;PLC:BND-KLHWTC1-L1。
请问供给伺服的最高指令脉冲是多少呢?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个没有指令脉冲的说法,通讯的,电机最高允许多少,就多少。

网友B:
三菱M70停产了,有一个最高速度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