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0 PN必须要用V-ASSITANT分配报文吗

楼主(2022-05-10):
如题
V90 PN是不是必须要用V-ASSISTANT来分配报文。我用PLC自动生成设备名称,分配设IP地址,伺服还是报错的。
等时间同步报错A1932
我用V-ASSISTANT分配了一下报文就可以了
专心搞钱

网友A:
你不是已经验证了

网友B:
报文必须要设置,不用V-ASSISTANT就用面板设置P0922参数

网友C:
用伺服软件分配好一点,可靠方便,我也这么整的

网友D:
用V-ASSISTANT分配好方便
哈喽啊

网友E:
用plc在线分配方便快捷

网友F:
用startdrive组态好V90,再选择报文也可以,跟IP地址和设备名称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