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0):
请教大家:用台达PLC(DVP40EH00T3)检测东菱伺服驱动器(EPS-HB075121-2000,电机型号90GNA-08DB1AKS)输出的Z脉冲信号,当电机低速运转时可以检测到,转速高点计数就出错,高于300时基本上检测不到z脉冲了,这个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可以设置分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分频的吧?

设置分频是指设置电子齿轮比吗?

网友B:
中型PLC都能设置I0滤波的吧  是不是滤波太久  设置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型PLC都能设置I0滤波的吧  是不是滤波太久  设置短一点?

我没有设过呀,而且在手册中没有注意到有IO滤波,一会去找一下
手册上说是不用设这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设过呀,而且在手册中没有注意到有IO滤波,一会去找一下
手册上说是不用设这个的
[attachment=267581]

Z相一般不包含在高速计数器内
如果Z相已经用 IO中断启用了  是不需要考虑滤波
个别欧系仍要设置滤波 即使配置高速或者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