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线检测剔废程序

楼主(2022-05-11):
如图,红色球为次品,蓝色为正品,现项目需要做如下控制,在检测区域进行检测,判断正次品后,通过传送带传送至剔废区域进行剔废,(检测区域内也没有打码或打标之类的设备)但由于传送带是不间断输送,因而困惑于如何能做到精确剔废,求各位资深大佬给予些编程的思路和方法

楼主:
图片没加载成功

网友A:
这个就能满足你的思路

网友B:
如果检测区域到踢除次品位置的产品是固定,就可以用左移指令搞定了

网友C:
为什么检测区跟踢废区要间隔那么远?两区紧靠在一起,执行率与放错几率不是更好吗?

网友D:
2楼和3楼说的都没问题,如果不支持FIFO可以自己建一个数组用于存储检测结果,再建两个指针,首尾指针,检测区检测一个,首指针+1,剔除区出一个尾指针+1,依次循环也可实现FIFO功能

网友E:
银行排队一样……

网友F:
还有个最简单,最无脑的方案,用时间处理.
前提是输送线整体的速度比较恒定,一致性好
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加一个编码器做速度校准,一般不需要.
时间控制就非常简单了,检测到一个不合格品以后,延迟一个时间去动作就行了,至于多个连续是和上面的逻辑一样的,因为你距离是固定的,速度是恒定的,所以延迟时间和中间可能存在的数量是固定的.

网友G:
档检测为废品是要跟随同步,踢废品后回退(退的过程中检测到废品也要同步跟随踢废品)。不要去考虑进出队列方式。

网友H:
我目前也在搞个类似的程序,我的是震动盘出料,皮带是通过伺服马达传输,对射光纤在皮带上检测到料后,通过计算脉冲到CCD拍照位检测,CCD拍照位到NG吹走也是按照脉冲来计算,我要求机构按照就近原则去设计

网友I:
检测区加个传感器来触发堆栈指令。吧OK/NG存起来。再剔除区加个传感器来来读取OK/NG结果。
如果要考虑物品在输送线上会掉下取,还要加个时间过滤

网友J:
循环移位指令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