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1):
案例,FX3Gplc+FX2N-2ad,接收一个模拟量信号,想得到它在一秒内变化的数据,最少要有100个数据,就是将一个变化的数传送到100个不同的地址里,第一种方法用计数器,10ms时钟计数,理论上有100个数据,但程序太长。然后我就写了一段变址程序,但并没有将数据传到这个地址里去,请大神帮忙看看程序!!!

网友A:
变址没有连续变址啊。
只有两个值呢。

网友A:
参考
m8011才是10ms
m8012是1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7519]
参考
m8011才是10ms
m8012是100ms

感谢,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这100个数据如果要下载到U盘上(威纶屏),怎么操作?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7519]
参考
m8011才是10ms
m8012是100ms

网友B:
简单.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C:
用FOR 来循环
做成子程序,D0到D99存储100个数值,
D200为最新数据

LD  M8000   MOV K98 Z0
                     MOV K99 Z1
FOR   K98
               MOV  D0Z0     D0Z1
               DEC Z0
               DEC Z1
               LD=  Z0 K0      MOV  D200  D0
NEXT
              SRET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C:
用FOR 来循环
做成子程序,D0到D99存储100个数值,
D200为最新数据

LD  M8000   MOV K98 Z0

网友D:
你这个变质没有变,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为什么 我变址传送过去的值会自己归零,该如何保存?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67519]
参考
m8011才是10ms
m8012是100ms

楼主:
解决了这个值为什么自动变0了,因为我用的32位寄存器,所以z0应该加2而不是加一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我变址传送过去的值会自己归零,该如何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这个值为什么自动变0了,因为我用的32位寄存器,所以z0应该加2而不是加一

又进步了!

楼主:
感谢老哥指教!
引用 网友A:
又进步了!

网友E(2022-12-27):
学习学习,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F:
我一般用SFRD指令一条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