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项目三菱PLC带8个轴,怎么选型

楼主(2022-05-12):
打算用5U+2个FX5-16EX/ES-H。
考虑到焊线太麻烦,了解5U本体CC-Link IE Basic +MR-JE-_C也可以。
总线没用过,不知道稳定不,支持直线插补吗?

楼主:
哪套成本低点

网友A:
CC-Link IE Basic 总线带7个伺服在200ms左右延时,不知道现在固件改进没有
工控肥仔

网友B:
三菱5U带两个高速脉冲模块,按现在的价格来说真的很贵了,条件允许上国产汇川可以省一半的钱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5U带两个高速脉冲模块,按现在的价格来说真的很贵了,条件允许上国产汇川可以省一半的钱出来
客户指定三菱PLC

网友C:
能上总线就上总线玩吧

网友D:
台达 有12轴的 三菱通讯也可以 用光纤模块1个模块就可以80SS

网友E:
CC-Link IE Basic不能插补。如果插补轴不大于4轴,可以用5U本体脉冲插补,其他走总线

网友F:
5u现在涨价了,直接翻倍

网友G:
2个5U走简单通讯可以考虑下

网友H:
L02+LD75P4+LD75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