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12):
就是我指令输入只需要输入LDF 然后快速把整条指令输入进来,不需要去拖拽?

网友A:
1:右键-》模板显示
2:Ctrl+F1
  • 下载积分:+3(威猛的小绵羊) think you

网友B:
    输入指令后按CTRL+F1

网友C:
    为社么我按没反应啊,求指点,点击右键选择模板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指令后按CTRL+F1

    为什么我输入指令后按没反应,请指点一下。单击右键选择模板参数就有。。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