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肥仔

楼主(2022-05-12):
各位大师,指导下我这个问题:

                       比如:M0--M1--M2--M3--M4--M5--M6--M7八个点位中,
                                         用开关量的方式,有多少种组合?

                                    比如组成方式:比如1.1.1.1.1.1.1.1
                                                                     0.0.0.0.0.0.0.0
                                                                     1.0.1.0.1.0.1.0
                                                                     1.1.1.1.0.0.0.0

网友A:
2的8次方

网友B:
(1+2+4+8+16+32+64+128)+1

网友C:
                  有256种组合
工控肥仔

楼主:
引用楼主工控肥仔于2022-05-12 11:35发表的 八个点位,能组成多少开关量组合? :
各位大师,指导下我这个问题:

                       比如:M0--M1--M2--M3--M4--M5--M6--M7八个点位中,
                                         用开关量的方式,有多少种组合?

                                    看样子我这个程序用这种土办法写出来是不大现实了
                                        变化太多了,每一种情况对应一种方式,程序写起来要人命啊

网友B:
你干啥额?需要判断256种情况?
我想通过开关量来判断产品的有无,好做摆盘的动作,比如1.1.1.1.1.1.1.1    这样是八个产品,可以一次放入载带
1.0.1.0.1.0.1.0这样就需要放下一个,在往前移动一个位置,直到放完为止。1.1.1.1.0.0.0.1这种情况就要先放四个,在往前移动三个位置,在放下最后一个产品,每次过来产品可能存在多种变化,需要根据变化来调整放料的方式

网友B:
我知道你了,估计是冲压的什么东西进行载带包装,你可以换个思路,我把来料自动排在相邻位置一起 再摆,能简化

网友B:
一出八,有点凶额
一出十六的,经过治具变距后,变成两边各八个,分两次放入载带,在夹取产品前CCD检测给出判定结果,不良直接丢掉了,良品进载带不能出现空缺位,只能用补位的方式摆进载带,原本想把良品放在直震上过度一下,但是设计这边说产品不能磨损,只能直接放在载带里面进行包装,现在这种方式把我难倒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我这个程序用这种土办法写出来是不大现实了
                                        变化太多了,每一种情况对应一种方式,程序写起来要人命啊

我想通过开关量来判断产品的有无,好做摆盘的动作,比如1.1.1.1.1.1.1.1    这样是八个产品,可以一次放入载带
1.0.1.0.1.0.1.0这样就需要放下一个,在往前移动一个位置,直到放完为止。1.1.1.1.0.0.0.1这种情况就要先放四个,在往前移动三个位置,在放下最后一个产品,每次过来产品可能存在多种变化,需要根据变化来调整放料的方式

可以用个循环来处理,从前向后判断,有连续的就一起放,直到后面是空的就先把前面有产品的先摆好,再重新判断,直到全部摆完。程序不会太复杂
大哥,能帮我写个参考程序吗?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个循环来处理,从前向后判断,有连续的就一起放,直到后面是空的就先把前面有产品的先摆好,再重新判断,直到全部摆完。程序不会太复杂

Sample: array[1..8] of bool;//样本
EmptyFlag:bool;//样本无标志
EmptyCoords:int;//无样本坐标
MoveFlag:bool;//移动标志
i:int;
EmptyFlag:=true;
if MoveFlag=true then
   for i=1 to 8 do
    if Sample=false then
       EmptyFlag:=false;
       EmptyCoords:=i;
       exit;
     end_if;
   end_for;
end_if;

if EmptyFlag=false then
   MoveFlag:=true;
   前移位置:=EmptyCoords;
else
   一次放入窄带
end_if;
if 移动完成 then
   放入产品;
   前移位置:=0;
   MoveFlag:=false;
end_if;
我给你写个大致思路,详细细节你自己丰富
非常感谢!这种方式的程序目前看不懂,能帮我改成梯形图吗?
  • 下载积分:+5(mk自动化)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工控肥仔) 非常感谢

网友F:
    你这种情况感觉用队列很合适啊,
    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网友G:
    你这种用D0到D7来显示好一点,一位一次就是bmov d0 d1 k7

网友H:
(1+8)*8/2=36
优伤的菊花

网友I:
二进制 2的8次方个开关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情况感觉用队列很合适啊,
将来料状态通过队列排列,取一次则先进的一个先出,这样随便队列里的0和1是和种排列方式都不用考虑
八个点位,能组成多少开关量组合?